[原创] 关于mos in nwell 电容

楼主(2013-04-25):
大家有人用过mos in nwell 电容么?这个电容的电压系数怎么样?

楼主:
没人能谈谈mos in nwell电容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和PMOS三端接地做电容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就是PMOS电容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边的是NWC,下边的是PMOS

一个只能积累
一个既可以积累也可以反型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老T的lecture4,A-MOS电容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没有很了解的啊,都没我了解的多呢。我只想寻求下用过的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给我发一个吧,我没有。谢谢

楼主:
我叙述的不够清楚,是nmos in nwell 电容。我想了解该电容的电压特性,即电压系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我也没有,你网上搜搜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访不就什么都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哥,我有那么笨么?能仿出来我不仿啊。这个东西工艺厂没有model的,我们根据工艺自己做的,比pip电容省面积。仿真用的是自己做的nmos ni nwell电容PDK,也就是理想的东西。

网友:
回复 楼主:

    哥,你觉得我告诉你一个我用的你有用吗?或者别人告诉你一个有用吗?

网友:
单纯MOS 电容的电压温度系数都不够好,可以考虑补偿结构。e.g Full compensated Depletion-Mode MOS-Capacitor for pure digital technology low voltage switched-capacitor applications
为啥不用ploy 电容

网友:
本质上就是一个MIS电容
可以理解成一个耗尽管
阈值为负,可以理解成标准的MOS电容的CAP VS V曲线向右平移了
所以在整个正电压范围内都可以保持电容的线性
如果还想深入,可以看看半导体物理,MIS那章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啊,感觉你回答的靠谱,

网友D:
nmos in nwell 电容 没有这种结构吧 ?? : 上极板是poly,下极板是NWELL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没见过吧,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真的是我哥,我是你弟。你告诉我怎么搞瞬态噪声。在某个帖子看你说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结构一般不建议用,因为电容值和两端电压有很大的关系,工作点控制不好,电容变化范围比较大。
电容最大值和最小值的比值接近3。最大值基本上按照栅氧电容的大小估算,差别不大。
这种结构一般用来做可变电容的,一般工艺已经不做这种结构,所以只能自己摸索参数。做可变电容的话有更好些的结构,只是也没有model。
另外,术业有专攻,不知道这个东西并不等于人家没有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E:

    猜你没毕业 ,这种结构你都不知道我用哪两个层次产生电容。我是想问用过的人,没用过的都是瞎猜。

网友:
回复 楼主:

jiang,这个其实就是varactor,做VCO时会用到,电容随着VGS是单调变化的,不过的确电容随电压变化较大,我觉得作为补偿电容用着可以,但要是用作信号处理,失真可能会大,给你提供一个仿真的图形,这是SMIC提供的model,图中给出的是C随VGS的变化,是倒置并联的两个varactor的C-V曲线,尺寸时100*6.其实用的时候可以用两个倒置的varactor并联,这样的到的电容随电压的变化会比较小,这个电容我用到过LDO的补偿中过,还凑活,能工作
理论方面。你可以参考一下RAZAVI的 RF microelectronics P486,我用的是打印版的,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么大的火药味来请教别人?你啥都会为啥还要问别人呀?我告诉你,我用过,而且跟你说了,还有更好的结构或者复合结构。电容变化范围约等于4。至于你想用哪个层次那是你的事。就算你发明了什么新的结构和别人也没啥关系。。。如果仅仅是在nwell里面做noms,也不过如此而已...22楼的蓝色曲线接近这个电容的变化曲线,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不好意思啊。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老同学给的解答好啊,我猜也是电压系数大,我怕的也是这个。你知道吗,用这个电容产生零点也倒还好,只要负载变化对该电容的静态点影响较小时。但是我的电路里面有个节点静态点用是随负载变化较大的,而且该节点用这种电容是推低第二极点的,他的位置对稳定性影响较显著。就等着出来看结果了,没有model完全是蒙了,margin都没法留,有个model还好能留个大点的margin。出来看运气了。
  你现在搞VCO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没什么。这个电容结构以前用的多,主要是省面积。再就是特殊需要,在频率产品里面用的多(pll或者rf),用作可变电容。比较难控制的是线性度,就是控制电压变化和电容值变化是非线性的。再就是电容变化的范围,在这些应用里范围越大越好。日本很多公司有自己的生产线,可以在这些方面精确调整,比较厉害。我们只能用现有的工艺,所以支持上差很多,只能自己想办法,比如没有model。现在多数人都习惯于pip或者mim电容,宁可面积大些...所以在电源电压变化范围比较大,或者工作点不好控制的时候,尽量别用。再就是电容变化三四倍无所谓的场合,确实省面积。好像见过有人研究给这种结构建模的,没有深究。我自己用都是在某些model基础上修改,然后流片测试,再修改...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搞VCO,上次用varactor时查了一些资料。。。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用pip电容呢?我记得UMC好像提供pip电容,你要用作补偿的话,用的电容应该不会很离谱,应该不会占多大的面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啊,经理那我的做实验啊!我用的PIP是不大。我就是个试验品!

网友:
回复 楼主:
老崔?呵呵。。没事。。既然是试验品就试验呗,出了问题肯定你的罪过不算大。。总有人得吃吃螃蟹

网友:
这种电容适合用在 current-mode buck 的 OTA 回路补偿吗?

网友:
    非也,我只用这种电容,因为能省版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用这种电容时,有model么?

网友(2024-01-15):
引用 网友D:
nmos in nwell 电容 没有这种结构吧 ?? : 上极板是poly,下极板是NWELL

他的意思是varactor,类似于PMOS的源漏P+改成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