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仿真软件

楼主(2013-04-25):
ADE仿真软件可以进行后仿吗?只有电路的仿真教程,没有找到可以仿真版图的教程?之前没有用过,所以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来进行版图的仿真?

网友:
有一个办法,用calibre做pex的时候输出为schematic,用这个schematic做后仿

没有听说过什么工具可以直接用版图做仿真。。。。。

楼主:
我之前用Hspice做过,是用PEX把版图的寄生参数网表,提取出来,在编写一个仿真文件,进行版图的后仿真,但是新公司用ADE仿真,所以得学习用ADE进行后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