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么设计穿越频率和右半平面零点?

楼主(2013-04-25):
boost or buck-boost存在右半平面零点,设计时要保证fcross<<frhp.

请问frhp要比fcross大多少才合适?

楼主:
大家过来支持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于1/3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是这样的。。。经验之谈,你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unknow

   恩,是这样的。。。经验之谈,你可以试试
引用 网友A:

恩,好的,谢谢你哈,我搞一下

楼主:
回复  unknow

   恩,是这样的。。。经验之谈,你可以试试
引用 网友A:

还想问您一下,boost的frhp=R(1-D)^2/2pi*L
frhp是随负载,占空比变化的,那么,这个1/3选取以哪个frhp为准?

网友:
R取最小,就是负载最大时候。

楼主:
R取最小,就是负载最大时候。
引用 网友B:

恩,就是最差情况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一般来说,最恶劣的情况一般都会出现在最低输入电压,最大负载的条件下面的。。。。。。

楼主:
明白了,重载大占空比,谢谢你哈

网友:
旁观学习一下。

网友(2013-05-25):
同样想知道

网友:
有木有热帮助

网友:
右半零点=1/(L/(1-D)^2/R), 所以是在D最大,R最小,L最大时候有最小值. 对于固定输出电压, 你在最低输入电压,满载和L最坏情况考虑Zrhp.
fcross=0.3*Zrhp, 相位损失=arctan(0.3)=16.7degree. 其实因为corner变化, fcross也是变动的, 一般在allfast/LT有最大的带宽, 0.3看起来是个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