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中的一个进程小问题

楼主(2013-04-25):
在一个设计里面看到这样一段代码!

敏感信号是160M的时钟,进程里面判断的是40M的时钟的上升沿!!!这是什么情况?

process(clk160m,re)

begin

if rising_edge(clk40m)then

re_d1<=re;

re_d2<=re_d1;

end if;

end process;

网友:
随便搜都有边沿检测代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经验证,代码是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面的代码是不对的,你可以再网上多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