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X提取问题

楼主(2013-04-25):
这个问题是我在提取数字信号传输电路的时候遇到的,如果发在这个版块不合适,请见谅。

有两根很长的信号线同层平行走线,这样它们之间就会有很大的电容,如果这两个信号同时反向跳转,这个电容就会使两个信号都变差。
但是在提取出来的RCX网表中,这两根信号线的寄生电容都是对地的,也就是没办法显示它们之间的影响。
我为了看这两个信号相互之间的影响,现在的方法是手动修改网表,让该寄生电容两个极板分别接在这两根信号线上。
这样有两个问题,一是工作量太大(一根长线会被分成很多的短线),二是这样改网表容易出错。

现在就想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方便准确的方法可以提取信号线之间的寄生电容,可以体现它们之间的影响。

(PS:这其实是一个BUG,这种线之间应该用地线进行shielding,我现在只是想评估这种情况对信号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
Calibri的话做rcc,别做rc.或者conly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用RCC提取就可以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