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用FPGA对时钟数据恢复电路(CDR)的验证

楼主(2013-04-25):
想用Cyclone iv对用verilog编写的cdr电路进行验证,cdr电路采用的是盲过采样的方式实现的,4倍过采样,1/2速率,就一个单独的程序,用quartus与modelsim联合后仿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用FPGA验证的话,程序下载之后,不能再用testbench加需要恢复的数据了,那么这个数据应该怎么加进去然后测试cdr的正确性呢,求大神门指点下。

楼主:
自己顶下先

网友:
有几个方法:
1. FPGA内部自己产生一组数据
2. 用RAM/ROM把原来的数据存放进FPGA
3. 外部输入数据

网友:
看你能恢复的时钟频率了。如果频率较低,比如100来M,当然可以使用内部逻辑产生串行数据咯,比如搞几十个移位寄存器,首位相接,给一个固定的初始数据。如果频率较高,就不好弄了,不过你的频率肯定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