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合信号ams仿真

楼主(2013-04-25):
这两天在用Candence的Verilog AMS仿真全数字锁相环系统,但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把整个系统分成了模拟和数字两个模块,模拟模块在原来设计的时候单独用sprectre仿真过,而现在在ams仿真过程中,发现模拟模块的一个子模块的某些内部信号的延迟与单独仿真模拟模块时不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信号完全是该子模块内部的,该子模块就没有引出相应的端口。后来我新建了一个schematic,按一般模拟电路仿真方法用sprectre对模拟模块进行仿真;然后再给这个schematic建一个对应的config,进行ams仿真,发现信号的延时仍然是不相同的,不知道是不是仿真器的问题?谢谢!

另:刚刚又做了一个反相器,分别用ams和sprectre跑,仿真结果又好像没有区别

楼主:
现在确定是DCO震荡频率不对了。把DCO这个模块从整个模拟模块中去掉,加入两个vpulse源,ams仿真结果和sprectre一样;又单独仿真了一下DCO,发现相同条件下,sprectre跑出来的频率是2.44G左右,而ams跑出来的频率在2.88G左右,高了几百兆...周期上也小了六七十ps。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随便写了一个简单的functional模块加到DCO仿真原理图中,试着用SprectreVerilog跑了一下,跑出来DCO的频率是正确的。
昨天晚上检查ams生成的CompleteDesignInfo.ckt文件,发现DCO中用到的simc18mmrf库中名为mim1_rf的两个mim电容,在网表中都被标注成capacitance,analogLib库中的cap也标注的是capacitance,其它的好像没什么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影响了仿真结果?我尝试着修改了CompleteDesignInfo.ckt文件,将mim电容的名称从capacitance改成mim1_rf,然后不用netlist and run选项,直接用run选项跑仿真,可是好像一跑仿真,这个文件就又被改回去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没有碰到过,就当是帮顶了。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ams生成的CompleteDesignInfo.ckt文件是在哪里?我怎么从来没找到过ams生成的网表文件?
我这里做ams仿真在simulation文件夹下面有个ihnl文件夹,里面全是ams语言描述的各个模块,我一直以为ams仿真生成的文件就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在ihnl的上一层文件夹中,我也不知道ams是不是用这个仿真的,但是内容好像是与用ADE中的netlist,display显示的一样
    我看到的ihnl文件夹中的verilog ams文件好像都是分开的

网友:
谢谢!

哎,我的仿真路径下面咋没这个文件呢。ihnl里面我和你是一样的,是按照库放的,每个库,每个模块一个文件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午又用ams的OSS netlister提取DCO的网表,用ams跑DCO,也得到了正确的输出频率。结果用OSS提取整个模拟模块的网表,再用ams跑整个模拟模块,得到的结果很奇怪,DCO没起振不说,各个信号都是负多少伏...刚又用cellbased netlister重新对模拟模块提取网表,在跑ams仿真,发现好像原来出问题的一个子模块又正常了,但DCO的振荡频率仍然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退出Cadence,logout服务器之后我又重新登录服务器,启动Cadence,采用OSS-based netlister进行netlist,再进行Run,仿真得到的结果就正确了。刚才不知道又出了什么问题。cellview based netlister仿真不正确可能就是由于生成的netlist中mim电容的名称不对,用OSS based生成的网表中mim电容的名称和smic18mmrf库中的一样,即mim1_rf。
    一会把整个系统仿真环境设置好,跑一下,看看结果怎么样,整个系统完全跑完得好久,可能两三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仿真系统怎么模拟部分好像还是和原来一样的问题?不过仿真系统使用的另一台机器,一直没有退出登陆过,是不是什么东西没有刷新?就像刚开始用OSS-based netlister一样出问题?又重新登录了一下服务器,启动Cadence,重新再仿真一次系统,看看结果怎样,希望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新登录了一次服务器,启动Cadence,重新跑仿真后,结果似乎正常了。等过一阵,比如明天等再抽空检查一下,现在主要就把它放在那跑着去吧

网友(2014-04-16):
ams精度不如spectra的,一般情况下用ams来做功能性仿真,用spectra来仿参数,所以两个仿真结果又差异很正常。一般情况以spectra为准

网友(2015-05-18):
楼主,你那个ADPLL是怎么建模的,DCO是LC阵列吗,还有鉴相器是使用哪种类型?近期也在做ADPLL,不吝赐教。

网友(2022-04-02):
check io signal is correct or not?

网友(2023-02-20):
楼主你好,请问这个DCO有什么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