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EPROM读/写问题!!!!!

楼主(2013-04-25):
该图是25XX256EEPROM芯片的读时序,  从该时序图看,芯片先接受指令信息,然后接受地址信息,最后才是所需传输的数据。我想问的是,我在用verilog写该芯片spi接口
程序的时候是不是不需要写指令判断逻辑和地址判断逻辑啊(也即是根据指令判断是读操作还是写操作,根据地址位判断地址),芯片是不是会根据所接受数据自己判断指令和地址???

网友:
首先,从你的描述,我没有搞清楚,你在写的是哪一端的SPI?
现在有2个dev,一个是EEPROM(slave),一个是CPU或者其他器件(master)。

你现在是在考虑master还是slave?

网友:
25AA020的 读写顶层电路图,仅供参考;

spi_master_top_module  如下:

读写电路

读写电路

网友:
图片质量不好啊

网友:
你都说了这个是读时序,那么什么时候是读什么时候是写芯片手册应该说得很清楚,所以建议你还是把资料看明白就很容易用SPI来操作EEPRO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