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设计中,当子模块的输入输出数太多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3-04-25):
小弟刚开始用Xilinx的FPGA,在做一个子模块的设计时遇到了输入输出太多,超过了FPGA的管脚数,而不能进行Implement。以前在用Altera的FPGA时,可以把子模块的输入输出设置为虚拟管脚,这样就不会遇到超过FPGA管脚的问题。请问各位,Xilinx下应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
仅仅是为了验证 能否FIT吧?选个更多PIN的型号。
如果还不行,就在这个模块外做一个封装模块,减少PIN数量

网友:
楼上正解。用个top module包一下就行了。

网友:
是的,外包一个module,只是把一些输入输出管脚拉出来,这样你选的型号的芯片管脚就肯定够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