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run遇到ELBERR错误该怎么办呢?

楼主(2013-04-26):
各位:
      刚才跑一个程序,遇到ELBERR错误,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看log中,除了最后报一个ELBERR错误之外,其他地方都没有“*E”或者“error”,或者“Error”出现。连提示都没有,都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呀。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分享一下经验呀~~~~~
      log中的提示如下:
irun: *E,ELBERR: Error during elaboration (status 245), exiting.
TOOL:    irun(64)    10.20-s100: Exiting on Apr 25, 2013 at 16:02:02 CST  (total: 00:02:44)

网友(2013-09-14):
把worklib(INCALibs)删了,重新编译试下。

网友(2015-10-18):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删除你说的文件后,重新编译,还是提示出现这样的错误,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感谢。。

网友:
楼主可以在log文件里面搜*E,把*E说的错误给解决掉,应该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2016-11-22):
log文件里面没有*E,但跑不下去。。。。

网友(2018-01-31):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0-01-14):
把所有的文件都加上timescale试试

网友(2023-10-28):
我出现的错误是"irun: *E,ELBERR: ERROR during elaboration (status 2), existing"
尝试过删除INCA.lib文件夹,并没有用处
我是降tb中的timsscale去掉了,就可以了

网友(2025-01-13):
可以把 save路径的该仿真结果目录删掉,再试下仿真。可能是因为ALPS和spectre产生的仿真结果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