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手工挑粒?

楼主(2013-04-26):
请教坛子里的各位前辈,我们现在有一批划好片的wafer,贴在蓝膜上,有什么办法可以手工从蓝膜上把dies去下来呢?

网友:
好像是拿吸盘吧,不要碰伤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之前我们也用了吸盘,但是完全吸不下来。后来咨询了一些划片厂,表示要用UV灯照射蓝膜才会失去粘性,不过我们没有UV灯;后来他们工程师提示我们用顶针从背面扎入,可以将芯片单个顶起,我们试了下确实可行。所以现在都在用这个土办法先凑合者。   再次感谢回复。

网友:
我们 直接用镊子  把 die 取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芯片是360*480um^2,现有的镊子也塞不进芯片之间的缝隙。而且容易损伤芯片。

网友(2013-07-22):
直接用D/A设备。

网友:
好小的c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