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二端口网络S参数中S12的意义

楼主(2013-04-26):
在浏览关于S参数的资料时,常常发现S12都没有很详细地讨论。那作为端口1匹配时的反向传输参数,其实什么情况下才有研究意义啊?另外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如果将模型反转过来,S12就变成了S21了?所以这个研究跟高速互连前端和后端或者说波的传输方向有关?

网友:
看你把那个端口定义为port1 那个定义port2。S12 S21本质上是一样的。

网友:
如果电路是无耗的,则S12等于S21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2013-06-17):
S参数是微波中表征网络传输性质的重要参数,S21即为b2/a1,理解为信号a1从1端口射入,从2端口射出变为b2(严格上还要求1端口无反射)。比值即为S21,表征信号的传输率,一般用对数表示,20lg(b2/a1)。在一般的信号传输中,S21最大为1,变为dB的话最大为0.。
如果网络是对称的,这S21=S12

网友(2015-12-16):
电路有耗,S12也可以等于S21,只要电路是互易的(reciprocal)和线性的(Linear)的,1、2端口的端口阻抗是相同的(一般为50 Ohm)。
此外,S12的定义,端口1的阻抗不需要必须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