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电子元器件电路分析图

楼主(2013-04-26):
                               电子元器件电路分析图《《《      dianzi333.com      》》》
          一个160个LED的驱动电路,LED是80路并联,每路两个串联,功能是通过调节电位器来调节LED的亮度,恒流芯片用的是LA8303,电位器的恒压源用的是HT7530,现在的问题是开关刚打开的时候,LED会闪动一下,然后电位器才能正常调节亮度,如果关掉开关然后立即打开,这时候没有闪动,如果关掉开关等待几秒钟,才有这种闪动。

故障分析:电流源的速度高于电压源的速度,恒流源原理为控制MOS管的关断,因为只是控制,所以不需要大的启动电流。而恒压源则不一样,图中为三端稳压管,系统需要保证输出端电压达到目标值才算是启动,这个过程需要大的电流调节(相对恒流源)。
  以上两个一对比,恒流源速度比恒压源速度要快。因此恒流源很快进入工作状态,LED迅速开启,此时检查FB为悬空态(一些恒流芯片此引脚有上拉,悬空态为电流输出最大态),因此出现恨亮的现象(闪)。
  当短时间反复开启时104上存有电量,因此不闪。
  EN加软启动应该是个好办法 。      <<<    dianzi33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