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能过,PEX的LVS过不了

楼主(2013-04-26):
一个不大不小的电路,整体的LVS能过,但是整体用calibre提参数的时候提示LVS过不了,report里面把两根线认反了,于是我把报错的部分单独剔除来封成cell,其余部分封成cell,每一个cell的LVS,和提参的LVS均能过,把两个cell连成整体电路后的LVS也能过,但提参时LVS又报错。求大神解答.在线等。

网友:
多加PIN脚试试吧。

网友:
是不是 PEX 时 选项没有打开

网友:
报错的地方是不是串联的mos?

网友:
回复 楼主:

    报错的地方是不是串联的mo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有时候是lable打的有问题,你如果电路不大的话最好把线路再走一遍。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个mos串联,又分别拆分成2个,然后两个串联支路并联,这时候两个支路中间点没有连接

网友:
打标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
LVS感觉好难啊

网友(2016-10-25):
回复 网友A:

记得是要改rule里的一句话得YES NO就可以屏蔽掉,具体忘记了

网友:
如果是楼上所说的问题,控制语句应该是 lvs reduce split gate那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