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能过,pex提参时LVS过不了。

楼主(2013-04-26):
一个不大不小的电路,整体的LVS能过,但是整体用calibre提参数的时候提示LVS过不了,report里面把两根线认反了,于是我把报错的部分单独剔除来封成cell,其余部分封成cell,每一个cell的LVS,和提参的LVS均能过,把两个cell连成整体电路后的LVS也能过,但提参时LVS又报错。求大神解答.在线等。对了,虽然PEX报错,但不管错误,直接用其提出来的参数做postsim,结果正常。

网友:
LVS和PEX的提取规则不太一样导致的吧,用的莫非是国产工艺?可能还不太成熟吧,

网友:
查查lvs 的 option有什么不一样。比如什么dummy cell 之类的

网友A:
注意VDD和gnd,我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2013-06-27):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也是改了VDD和GND之后出现这个情况,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谢谢了

网友B:
是不是有几套电源和地啊?如果是的话,有些要加屏蔽层。还有,可以看一下跑PEX调用的文件里的说明,看一下你的设置对不对,有些是一个调用的关系(PEX文件调用LVS文件),这个需要修改。

网友:
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4-06-20):
或许是VDD和GND的情况,在跑LVS的时候,你可能修改了LVS setup中的选项,例如将Connet 中选中了"Connect all nets by name",这是要在PEX的setup中也修改对应项,否则就会报错。。

网友(2014-12-16):
有可能是你的原理图网表中的VCC GND没连通,我也遇到了同样的请款,单独做LVS没问题,做PEX就是不等,然后发现是原理图的GND,VCC没接通,手动加上全局变量就OK了,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2015-06-24):
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用 smic065 工艺,Top 级的 LVS 过了,但是 PEX 的 LVS 没过。

解决:子模块中用到的“电源地”在 Top 级要引出 PIN(即便是top级下面内部LDO的输出,也要引出来)。

这可能是PEX rule里对电源地的理解有关。

网友C(2019-03-22):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几套电源和地啊?如果是的话,有些要加屏蔽层。还有,可以看一下跑PEX调用的文件里的说明,看一下 ...

你好,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不同的电地之间加了GUARD RING,还是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不同的电地之间加了GUARD RING,还是出现这种情况

...

PEX里面 LVS option - Gates 选择turn off 就可以了

网友:
吧PEX的LVS关了

网友(2021-01-28):
引用 网友A:
注意VDD和gnd,我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请问可以具体一点说明吗

网友:
我前几天也碰到这种情况了

网友(2021-10-14):
建议打开PEX里面的lVS报告,会有详细的错误问题,我遇到的情况是LVS和PEX的文件许可范围不一样,原理图有一个电容与版图尺寸误差,然后再PEX里面检查出来了。

网友(2023-02-16):
引用 网友D:
PEX里面 LVS option - Gates 选择turn off 就可以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理  我把这个关掉确实之前pex的lvs报错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