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if else和case语句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4-26):
有次电面被问到的。。不知道怎么回答呃 或者他们在综合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我认为if else当级数比较多的时候判断会比较慢,顺序一层一层往下判断,而case语句就不曾在这种问题,不知道我回答的对不对啊

网友:
串行和并行,以及优先级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能不能说的稍微详细一点呢?

网友:
case和if-else都是串行执行的,唯一的不同是case是可综合的四态对比.if-else要么是二态对比,要么是不可综合的四态对比.

网友(2013-07-13):
回复 网友B:

   能详细解释一下吗?我觉得是一样的啊,都是含有优先级的判断,综合出来的电路也是一样的吧?好像如果在case语句那添加//synopsys parallel_case 就不一样了?

网友:
我认为是case语句做判断时是同时对所有的case情况同时做对比判断,是并行执行,而if else 是顺序执行先判断完if语句,在判断else语句。

网友:
回复 网友C:

   if else和case语句都是有优先级的!case语句也是先判断写才前面的情况是否满足,前面的满足了就直接跳出case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都是串行的啊,都有优先级。

网友:
case应该是并行的

网友:
优先级不一样。

网友:
case在仿真的时候比if-else效率更高一点,另外,case语句在fpga的编译的时候更高效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E:

   case是并行的,而且case的每个判断条件是不能冲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知道你是从哪看来的,你可以看一下verilog HDL综合 使用教程,孙海平译的2.14.5节,有明确指出。

网友:
你引用这些山寨教材有什么说服力,EDA先锋工作室的FPGA教材还说case是并行的呢。

Verilog 2001标准(IEEE 1364-2001)第132页:

  1. The case item expressions shall be evaluated and compared in the exact order in which they are given.

指出了case是串行有优先级。又:

  1. Apart from syntax, the case statement differs from the multiway if-else-if construct in two important ways:
  2. a) The conditional expressions in the if-else-if construct are more general than comparing one expression with several others, as in the case statement.
  3. b) The case statement provides a definitive result when there are x and z values in an expression.

a)是废话。b)指出了case是四态对比。除此之外和if-else没有差别。

又,根据ARM的“Verilog X Bugs”(http://www.arm.com/files/pdf/Verilog_X_Bugs.pdf) 第7页:

  1. Important things to note about case statements are listed below (which may help to dispel a few myths):
  2. · a Verilog case statement is priority encoded (just like a nested if expression)
  3. · the case-expression is effectively compared to the case-item with a triple -equal (===) case-equality

重复了以上说明。

这种1+1=2级别的东西是真心不想在这里啰嗦。。。标准不读,paper不看,只会道听途说,真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贝尔实验室的巴斯克写的书咋山寨了啊。。。比夏宇闻的权威多了吧。。。。

网友:
Altera QuartusII中,使用parallel_case综合属性,可以让case语句综合成没有优先级的并行case逻辑。对于case, casex, casez都一样的。 语句需要这样写(注释部分很重要):
case (sel)   // synthesis parallel_case
......
所以,一些资料中认为case是一定无优先级是不准确的。

以下是QuartusII 11.0 Help中“parallel_case”的关键字帮助的摘录:
--------------------------------------------------------------------------------
parallel_case Verilog HDL Synthesis Attribute
--------------------------------------------------------------------------------
A Verilog HDL synthesis attribute that directs Analysis & Synthesis to implement parallel logic rather than a priority scheme for all case item expressions in a Verilog Design File (.v) Case Statement.
......

网友:
其实要看具体环境,要是FPGA的话其实就是综合成查找表,if-else和case在有些情况下综合出来的电路时一样的。两者没有绝对优势,要看具体想怎么用。看RTL的话就是串行mux和并行MUX的区别,没有谁快谁慢的区别,如果两者跑的时钟是一样的话速度都是一样的。if-else有优先级,写在前面的条件的电路会靠近后级电路,这样优先将信号传入后级,前级即使满足条件也被后级给屏蔽了,建议可以写几个简单的case和else-if电路综合后看RTL图就能看出来区别了。

网友:
引经据典一大通,不如用Synplify 2013来试试综合结果吧。

相信理解不了if-else和case区别的人(不考虑验证,就是完全没有区别),抓破脑袋都看不懂这个综合结果。。。

(1)用if-else写一个并行MUX

module parallel_if(input a,b,c,input [2:0] sel,output reg y);
always@(*)
  if(sel==3'b001)
    y=a;
  else if(sel==3'b010)
    y=b;
  else if(sel==3'b100)
    y=c;
  else
    y=1'bx;
endmodule

RTL图,怎么样,用if-else也可以写出并行MUX吧?

(2)用case写一个串行MUX

module serial_case(input a,b,c,input [2:0] sel,output reg y);
always@(*)
  case(1'b1)
    sel[0]:y=a;
    sel[1]:y=b;
    sel[2]:y=c;
    default:y=1'bx;
  endcase
endmodule

RTL图,怎么样,用case也可以写出串行MUX吧?

PS:添加parallel_case属性就可以综合成第一个图的结果,见证奇迹的时刻喔

不信的,请自行用Synplify 2013试验。(用Precision Synthesis也可以,但用Quartus/XST可能看不到上面的结果,因为这两个例子对综合工具的Elaborate能力要求较高。。。是不是也应该把这个例子加入QoR Benchmark)

网友:
引经据典一大通,不如用Synplify 2013来试试综合结果吧。

相信理解不了if-else和case区别的人(不考虑验 ...
引用 网友B:

    具体还是和代码怎么写的有关系,如果是one_hot的编码方式,会综合成并行电路,就前面的if_else
例子一样。

网友:
犀利,小白学习了!

网友:
这样两个综合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可以去看看Synopsys 的Design Complier manual

网友:
结合自己的应用,特意查了下资料,if-else语句可以实现有优先级的电路,而case语句,一个case分项的分支表达式的值必须互不相同,否则就会出现矛盾现象(对表达式的同一个值,有多种执行方案)。对于那些分支表达式中存在不定值x和高阻值z时,case语句提供了处理这种情况的手段。下面的两个例子介绍了处理x, z值case语句

网友:
带优先级if else的路径长一些,case是并行结构,路径短,速度快。不过4选1的综合工具会优化,差别应该不大,可以试试16选1的。

网友(2013-08-22):
我也觉得if-else带有优先级,路径会长些……case没得优先级,路径会短些……

网友:
当条件少时用ifelse,条件都时用case,综合出来效果不一样。

网友:
case 是并行执行。

网友:
case也是有优先级的,和if else的区别不好说啊……看了前面的回复,长知识了

网友:
应该是优先级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得好啊,赞一个

网友(2013-09-23):
if-else 语句,先检查if成立不成立,如果if不成立,再看else,当if-else if-else太多时,比较慢
case语句是选择执行的,那个条件满足,执行那一条,较快
以上是个人认为。

网友:
赞你,就为了那句:引经据典不如动手一试。
这个我在dc中也做过相关的实验,结论和你的一致。

我觉得很可能随着foundry和综合工具的算法进步,if和case的综合结果会一致。
那些所谓大佬们翻译的书籍,有些已经很有年头了,他们那个时候是有可能综合结果
有所不同,而且都tmd是研究生翻译的,错误百出,耽误了一批人。

网友:
回复 网友G:

没错 那些所谓的大师们就会纸上谈兵 估计都没有真正写过rtl

两者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就这么点逻辑,对于百千万们级的asic来说,两种写法速度上的差别可以忽略不计,再一个,不管是if-else还是case都可以实现优先级

网友:
if else 是顺序执行,CASE是并行执行。

网友:
差不多阿

网友:
一个是串行的,一个是并行 。。。
if else 是有串行的,因为有优先级,就像优先编码器。要一个条件一个条件的判断。
case 是并行的,没有优先级,就像38译码器。。。
case用的面积大,但是速度快,if else 面积小,但是速度慢。。。。
具体怎用,要看情况使用。。。。。

网友(2015-01-05):
回复 网友H:

   这个好

网友:
举个例子,如果你用IF实现译码器,综合出的是有优先级的译码器。如果用CASE,综合出的就是一个无优先级的译码器。也就是说IF是有优先级的,执行的次序有先后。而CASE执行的时候是没有先后顺序的。不知你明白没。

网友:
实际上还是条件完备性的问题吧

独热和普通还有格雷码不同编译器好像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呢

就书写来说,ifelse更切合人类对于优先级的思维,而case更切合并行的思路

编译器怎么想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
受教了,以前只管用,没想那么多

网友:
表回复 1# MohanGrace

专门跑一下,工具用的DC 2010.3-SP5,库是smic-18,没有symbol_lib,所以不能上图,只能看netlist,下表的情况分别用compile和compile_ultra跑了,在此部分无差别。看到前面有兄弟用的else out_reg <= 1'bx这种用法,个人不推荐,DC的结果是,else的分支逻辑是前面else if分支的逻辑结果(视当时条件),case 的default最好也不用1'bx。
另,DC一般是不会出多选器的,优化方向都是尽量使用NOR/NAND/AOI/OAI这种,以一个4路选择逻辑为例,可用一个MX4X1M,也可用3个(OA122X1M/AOI22X1M),前者面积大40%左右,此处是smic-18库的数据。

if-else

case

else

out_reg<=1’bx

else

out_reg<=out_reg

//synopsys parallel_case

no

二进制

无优先级

else out_reg<=out_reg优先级高,其他无优先级

无优先级

无优先级

独热码

无优先级

else out_reg<=out_reg优先级高,其他无优先级

无优先级

无优先级

网友:
随着综合工具的进步,已经不需要讨论if-else 和case的区别了,两者可以等同。

网友:
啊发生的故事地方玩儿发放发的发生大发

网友(2016-06-08):
长见识了,看来以后学习还是要扎实一点

网友(2016-07-29):
回复 网友C:

有道理

网友:
if else有优先级,而case没有

网友:
一个有优先级一个无优先级,带来的问题可能就是优先级时序较差。不过现在的工具越来越强大,综合出来的可能没有区别。

网友(2016-09-05):
请问case能两个分支同时满足吗,比如下面的语法:
always@(posedge clk)
  case(1'b1)
    sel[0]:m=a;
    sel[1]:n=b;
    sel[2]=c;
    default: ;
  endcase
endmodule

当sel[0] ,sel[1]都为1时,要求两个语句都执行,case有这功能吗。

实际就是实现下面的功能,能否用case实现。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sel[0]) m=a;
     if(sel[1]) n=b;
     if(sel[2]) o=c;
end
endmodule

网友:
不能。没有。
因为case有优先级,击中一个就退出了。

网友(2022-07-05):
学习了,这个感觉还是蛮重要的

网友:
大家在有些逻辑上偶尔会纠结使用if-else还是case吗?这个应该如何做决定呢?

网友(2023-01-13):
建议哪个代码写出来好看就用哪个? 别考虑那么多,DC 会根据你的timing 情况,帮你做最优综合

网友:
和c语言一样的啊,多分支判断就用case啊

网友:
理论上if-else来描述有优先级的电路,case用来描速并行电路。
但是呢,实际上杠精们有时候if-else确实描速了一个并行电路,case描速了一个有优先级的电路,两种描速方式可能描速了同一个电路。
所以到底选哪种合适呢?
其实一般情况下,条件比较单一,一般选case;
条件比较复杂,或明显具有优先等级的,一般选if-else;
综合器会根据代码综合出适合的电路,个人认为,不用太多杠这个东西吧,纯属根据描速需求来定要用哪个结构。

网友:
ieee只规定了语法层面的意义,没有规定综合器的具体实现方式,这种问题就变成典型的“面向综合器的数字逻辑设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网友I(2023-03-21):
当case中条件有多个是重叠的情况可以看出case是有优先级的比如
{int2,int1,int0} = 3'b0;
case(sel)
3'b1??:int2 = 1'b1;
3'b?1?:int1 = 1'b1;
3'b??1:int0 = 1'b1;
endcase
最后综合结果就是111时从条件1跳出

同时if和case在判断信号是多bit时,dc都喜欢用与或非这些门搭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当case中条件有多个是重叠的情况可以看出case是有优先级的比如
{int2,int1,int0} = 3'b0;
case(sel)

正常来说case各个条件都不会有冲突重叠,所以都可以看成是并行,但是又冲突重叠时可以看到具有优先级

网友(2023-10-26):
if-else和case的串并二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