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plify201203_linux破解求教,nodelock不管用

楼主(2013-04-26):
下载安装了论坛里面的synplify F-2012.03-SP2和synplify_nodelock.lic文件

修改了lic文件中的hostid,头两行SERVER和VENDOR未修改(第二行的synplctyd文件不知道在哪里。。。)

提示:

请教应该怎么弄,请各位大侠赐教~~~~~~~

系统版本是CentOS release 4.8(Final) X64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你用的还是基于synplctyd的lic,现在估计很多哥们已经不用这个了,直接用lic gen生成基于snpslmd的floating lic了,你这个如果要用,可以试试从2009,或者2010的版本中找到synplctyd这个文件,然后用lmgrd启动试试,至于怎么制作完整的基于snpslmd的
floating lic,论坛里是有的,你耐心的找吧,好几个帖子都有,我就不赘述了,稍微比这个麻烦点,但是一劳永逸

网友:
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从2011以后都没有synplctyd 这个文件了,取而代之的是snpslmd这个文件,也就是用synopsys的daemon,你可以在你的scl中找到

楼主:
我装了scl11.5,不知道怎么用这个node lock的lic,设置了环境变量,设置了snpslmd提示这样,请教直接用nodelock的lic可以么?

楼主:
或者有哪位大侠能大概跟我列下synplify 201203 在linux下破解的大概步骤是?
搞了两天已经凌乱了,论坛里也找不到完整的setp。。。。。。。。。。。

网友:
制作synopsys的lic,用scl管理lic,设置LM_LICENSE_FILE环境变量~~~~

网友:
按着synopsys传统是CK方法就行。网上有,好好找找

楼主:
回复  open82977352

   明白了,你用的还是基于synplctyd的lic,现在估计很多哥们已经不用这个了,直接 ...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参照这边的方法启动了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66602&extra=&page=1

步骤是:
1.生成sys.dat
2.sss生成SECRET DATA
3.使用KGen填入SECRET DATA和hostid生成license.dat
3.将license.dat中的信息存入sys.dat中
4.修改sys.dat中的路径及主机名等
5.设置环境变量并启动

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在窗口中执行启动命令需要1分多钟才能出现软件的操作界面。。。
有这么慢么?我的服务器应该不差的,新买的64位的6核机子~~~~
是不是license中的信息太多了????需要删减么?
请大侠再指点一二

楼主:
按着synopsys传统是CK方法就行。网上有,好好找找
引用 网友C:

好像上次就是用的您给的nodelock的lic

我按照论坛的方法重新生成了dat文件,
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在窗口中执行启动synplify命令需要1分多钟才能出现软件的操作界面。。。
有这么慢么?我的服务器应该不差的,新买的64位的6核机子~~~~
是不是license中的信息太多了????需要删减么?
请大侠再指点一二

网友:
回复 9# open82977352 你的lic太多应该是,你单独设置一个 SNPSLMD_LICENSE_FILE在最开始就可以了

楼主:
我是设置了一个SNPSLMD_LICENSE_FILE
path的搜索路径要设置几个,只要设置一个到bin下还是
linux和linux_a_64都要设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设定lic在某一个服务器上找的话,那么就费点时间。

网友(2013-11-04):
支持一下西啊

网友(2015-10-22):
不錯的資料 真的很實用 謝謝分享

网友(2017-04-07):
无法保存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