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我想用在10v左右的电压做一个稳定的5v输出的LDO

楼主(2013-04-26):
我想用在10v左右的电压做一个稳定的5v输出的LDO,用什么样的管子啊,就是那个导通管    貌似普通的管子没那么大的压降啊

网友:
50%的功耗浪费了

楼主:
本来是220v的市电,先降低到了锯齿波,然后在稳定到5v给芯片内部供电

楼主:
大神给指导下怎么实现哈,多谢

网友:
打算用什么process 推荐bipolar 用darlinton

网友:
10V高电压通过LDO产生5V电压,就用高压N管啊,这个是通过反馈来调节的,不是说你的管子导通时一直有5V的压降,可能我的理解也有误,参考!

网友:
应该用LDMOS或这EHVMOS,根据成本来选择。这种高压LDO都不在乎效率的。

楼主:
奥,多谢各位指导啊,先去做做实现试试,有问题再来请教各位

网友:
就用高压管,如果是24v工艺的话,可能会有12v压降和24v压降两种高压管,你去看看选选吧

网友(2016-05-03):
我也想用LDO为芯片内部供电。如果VDD为9V以上,LDO的运放可以正常工作。可是如果VDD小于或等于5V,甚至于3.6V,此时LDO输出也是5V或3.6V,运放就无法正常工作,这个会不会对整个电路产生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