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验证出问题

楼主(2013-04-26):
用calibre验证lvs时,错误无法全部报告出来你;总图验证时,不管怎么改layout,错误类型和个数都不变。
有没有人遇到过,帮助一下.
谢谢!

网友:
有一个option设置成:
lvs report maximum all

楼主:
这个设置是用的all

网友:
那我只能怀疑你是否点掉了“export from layout viewer”又或者选择的是“netlist vs netlist”

网友:
想出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