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KILL创建Pcell时rodCreateRect跑错

楼主(2013-04-26):
用SKILL创建Pcell时rodCreateRect跑错

  1. *WARNING* rodCreateRect: ?layer argument is not a valid layer/purpose pair - ("metal1" "drawing")
  2. *WARNING* rodCreateRect: command failed
  3. *WARNING* rodAssignHandleToParameter: required argument "?rodObj" not specified or nil
  4. *WARNING* rodAssignHandleToParameter: command failed

难道list("metal1" "drawing")不是有效的layer/purpose对吗?求高手指教。

网友:
可以把那一段 code 貼上來看看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用“metal1”试试,默认就是"drawing"
?layer "metal1"

网友(2013-06-04):
用techfile中layer的层次名, 象 14  在techfile对应metal1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你的code来看,你用的metal并不是techfile里面对layer的定义,像CSMC中metal1的定义的A1,并不是metal1.这样的话,你定义的layer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