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匹配设计时的梯度效应理解问题

楼主(2013-04-26):
梯度效应
压力、温度的梯度问题,元件间的差异取决于梯度和距离

    温度的梯度我理解,但是 压力的梯度 应如何理解?

网友(2013-11-05):
机械应力有很多问题,STI应力导致的LDO和OSE效应就是由压力导致,具体的就要你去查一下啦。芯片切割和封装的时候也都会对IC造成应力,不同部位应力不同,边缘部分所收到的应力就会比中心部分大很多。因为衬底是单晶,应力会造成晶体中载流子的迁移率不同,进而导致失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