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步电流模式Buck, 3.3V转 1.2V 电感电流异常

楼主(2013-04-26):
这是颗内部回路补偿的同步电流模式Buck Converter,
输入电压 VIN 2.7~5.5V, 输出电压VOUT 0.6V~VIN,最大输出电流 2A,  Cout = 22 uF 并联两颗,电感值 1.8uH

当我 VIN = 3.3V, VOUT = 1.2V, 用负载机抽 1.8A 的电流,电感电流有异常,如白色圆圈所示。

请问最有可能是IC中哪个电路方块出问题?

网友:
说得不清楚啊,你这个波形是load tran吗,从多少A跳到多少安,看Vout基本没变啊?

还是一直就是DC 1.8A ,波形就会有时这样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直是DC 1.8A

网友:
这个LX的脉冲是这样产生的吗?

首先振荡器出现脉冲, 使LX上升到高电平,内部同时产生斜波电压,功率管和电感电流上升,过了一段时间,斜波电压上升到一定程度,比较器输出信号,关断功率管,

LX电压为零,电感电流下降,直到下一次振荡器产生脉冲。

如果上面所说的情况,会否可能是振荡器突然有某个特别长的周期,导致电感电流下降得更低呢?

由图看来,有个周期LX为低电平的时间特别长些。

网友:
周期性出现 ? sub harmonic?

网友:
换22uf陶瓷电容试试

网友:
猜是次谐波,

网友:
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2013-06-01):
是周期性出现?

网友:
看起来像是clock或是驱动或是logic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