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S485 EFT测试失效问题

楼主(2013-04-26):
各位大师,小弟在对RS485的A、B端口做脉冲群测试时,芯片发生了失效,电源电压从5v跌落到2点几伏特,其他IO端口也同样发生了电压跌落现象,就连栅极输入端口也发生了,重新上电后,芯片正常工作;这是不是RS485 IO端口上的ESD器件引起的?脉冲群信号是不是进入了电源系统而导致芯片latch-up?
     片做破坏性测试后发现:普通的IO端口上的ESD器件的NMOS处烧坏了,而VDD,GND上的ESD并未损坏,这有会是何原因?
     芯片对EFT的防护,是否是通过控制PAD上的ESD或TVS器件的开启窗口进行防护?
     对另一片A、B端口上带有TVS的RS485进行EFT测试时,芯片能正常通讯,但用表笔和示波器在RE、RO、DE等普通端口探测是,芯片有时就会失效,在输出端口尤甚,这是不是因为TVS起到了防护作用,但是级别不够的原因???
     各位帮帮忙吧,这都困扰我快两个月了,实在要疯了!!!

网友(2013-07-25):
顶起,求高人

网友(2013-10-23):
有无latchup先观察电流排除
eft是系统工程,多测试不同的eft电压,对比增加系统板的电容看看
电压跌落瞬态出现会有,用示波器看看iv曲线,击穿触发电压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2014-01-27):
AB端口的抗浪涌能力差导致做EFT测试失效;AB端口做为输入,一般不会发生latch-up
TVS防浪涌能力可通过其Spec来计算下是否满足EFT要求
把探针接RE,DE等观测有时失效,不一定是TVS能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