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波形无法显示问题~求助

楼主(2013-04-27):
大侠们,我想测试电路中一个结点的电压(请允许我声明下,我工作了一年,所以对基本操作还算熟练),但是测量电压节点时,常会报告以下警告,导致仿真后无波形,何解 啊,谢谢大侠们,图中桔黄色的点  ,是我想要测量的,为何会报告下列警告导致无法出波形?求大侠指点,谢谢!

*Warning* Wave1 is not a waveform object that can be displayed and
will be turned OFF automatically.
name: "/net018"
expr: "VT(\"/net018\"
\"/home/appleyuchi/simulation/BandPassFilter/spectre/layout\")"

网友:
确认你仿真保存的波形文件的地方有读写权限

网友:
这个是因为你的view不对,你的view是layout,它不在spcetre接受view list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好像不是权限问题

网友:
貌似虚拟内存不够,把icfb关掉,重新进入试试.

网友:
你跑DC如果没有扫描变量给你神马电压波形呀?  你看DC节点电压用annote 。
所以仿真器给你报错,就一个电压数值,能给你画出图算怪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答,
我用tran看的节点波形,不是DC,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的是双系统,用的实体内存,linux我设置了4G的swap虚拟内存,应该不会不足,再次谢谢您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可是公司里别的老工程师也出现过此类问题,他们常用串联一个零欧姆电阻的方法来解决
但是我有时候还会碰到串联零欧姆电阻也无法测量的情况

所以很奇怪此类警告到底是如何导致的,因为老工程师们都是schematic类型的view的,他们不会错

再次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