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verilog 仿真

楼主(2013-04-27):
1小弟最近要做一个数模混合信号仿真。然后数字模块用modelsim仿真过,想要与模拟部分合起来用spectreverilog仿真。现在的疑问是,在modelsim下,只要所有的module在一个project下,顶层的module例化其他的module时就能自动调用。但在cadence里,做混仿的时候应该只要用顶层的.V文件,我怎么实现例化其他的module。2在混仿时,verilog.log显示的错误是identifier 《》 not declared,代码应该没问题,我用modelsim仿过,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嘿嘿,这两天我也在折腾spectreverilog,正好学习一下。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了。你建立hirerchy结构的config文件,里面会自动找模块的

网友:
你这还是最初的问题,编译出错,后面还会有各种千奇百怪的问题呢。
verilogspectre好像不支持verilog_xl,我每次仿真的时候就会报这个错误,找不到verilog_xl的licen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嘿嘿,大哥那就不要取笑小弟啦。也就是说,其他的module放在哪里都无所谓吗。比如说,所有的数字模块我新建了一个lib叫digital,在这个lib建各个cell用于存放每个module,包括顶层的module  top.v。然后再建立一个新的cell用于混合仿真,只要调用top.v的symbol就可以了啊?我保守的用各个module生成symbol然后在schematic里自己连线来搭顶层模块,结果仿真的时候就出现了所有的端口都是  input ,output or inout  《》 not declared的报错,我就很无语。大哥可以解释一下这是怎么造成的么。

我感觉那你的是license的问题吧,带我试试行不行再和你交流哈

网友:
你先去最top层cell建一个hierarchy view,建好了看看有什么问题再慢慢解决吧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cadence就是这么变态,不支持顶层嵌套.得把所有的submodule都整到一个module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方法是把所有的module放到一个.V文件里,然后impot到lib里面他就会自动生成各个module的functional和symbol,可以用

网友(2015-11-11):
回复 网友C:

   楼上正解,之前也是这么成功的。顶层加底层全部写在一个.v文件里,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2017-03-09):
回复 网友A:

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哥你解决了没有。我的想法是spectreverilog仿真有没有选项,可以让数字部分使用ncverilog?

网友(2017-10-16):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这个把所有的module写到同一个.V文件里是直接粘贴进去,还是把之前例化的部分用子module代码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