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LTERA的DDR2 ip的定制问题(local_init_done)

楼主(2013-04-27):
我用的是CYCLONEIII的芯片,定制DDR2 IP核,之后直接用SINALTAP进行信号抓取,发现无法读写的原因是local_init_done 一直为低,就像XILINX里的phy_init_done信号一样的,要等该信号为高才能对芯片读写,但不知为什么该信号就一直为低,请哪位用过的赐教,说一下接口信号的注意点,谢谢 !
(个人还是觉得XILINX的比ALTERA的要好的多,无论是文档编写,还是内部IP核。)

网友:
真的xilinx好吗?

楼主:
在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将所有可能的情况试了一下,发现在生成IP核之后,先用自带的<variation自己定制的名字>_example_top设为顶层模块,然后下到板子上,发现local_init_done在给一个全局复位信号后终于为高,这样之后再用自己的顶层模块发现就可以用了,太奇怪了,不过也许就是这样。大家试一下,看看是否有效。已经试了两遍,都是这样,只要先用自带文件下到板上然后再用自己的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个人感觉XILINX公司的文档编写的清晰明了,且网站上的资源也很好,其中的IP设计接口较为容易理解,符合方便用户的理念。ALTERA的文档就感觉杂乱无章,一股脑的都往上写,不易查找有效信息。在一些大企业可能XILINX的技术支持也很多。

网友:
altera的DDR core需要约束,你在生成CORE 后先综合,然后执行下CORE 的*pin_map.tcl应该就OK啦

网友:
肯定要给复位信号啦,
复位结束若干时钟周期(忘了)后 local_init_done 才会变为高电平

网友(2013-09-11):
您好!我最近在使用cyclone III 调用ddr2的IP,生成的<variation自己定制的名字>_example_top在fitter这一步过不去,怎么回事?求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