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DC 后门级仿真高阻态的问题

楼主(2013-04-27):
向大家请教一下 我的代码在DC后进行门级仿真(未加sdf文件) 有些线会显示高阻态  这是怎么回事? 对后端的影响是什么

网友:
是否所有输入接口都接固定电平?还要确认复位是否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 输入确实都接的是高电平 虽然有高阻态出现 但是没有影响后级电路的工作 后级电路都输出正常 能否再解释的详细些

网友:
关注点:高阻态出现的时间点和维持时间,高阻态是哪些信号出现的?输入悬空的话,就会出现高阻态。

网友:
verdi查找驱动源

网友:
门仿没反标sdf,单元的delay通常默认是1ns
看看你的Z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2014-09-15):
RTL仿真通过,但是:
VCS仿真, DC后,不反标SDF, 仅仅gate-simulation,出现很多HIgh-Z,必须解决吗?还是直接PR后,再进行仿真?单元的delay==1ns怎么回师?默认的就是如此吗?这种默认设置回引起很多high-z吗?
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约束的问题吗?或者是compile时候,进行  optimazation的结果呢?把电路的功能金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