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ADC中1.5bit数字矫正的原理

楼主(2013-04-27):
如题,看了几篇文献,都没讲原理,哪个高手能简单讲讲

网友:
这个数字矫正能矫正的误差也是有限的,我感觉主要是矫正比较器比较错误。比如说这一级比较错了,1.5bit就可以把这个错误传送到下一级。下一级的结果和这一级的经过相加,就可以把这个错误矫正掉。
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