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kill

楼主(2013-04-27):
怎么在windows系统下面看skill脚本?

网友:
你的意思是在 windows 下编辑 skill 脚本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网友:
免费的工具可以用 Notepad++ ( Notepad++ is a free (as in "free speech" and also as in "free beer") source code editor and Notepad replacement that supports several languages. Running in the MS Windows environment)
http://notepad-plus-plus.org/

选 LISP 来显示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