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请问Debussy5.4不能在波形上设置Mark,如何解决?

楼主(2013-04-27):
如题,大家有没有遇见这种情况?请大家多多指点, 谢谢!

网友(2014-09-23):
請完整描述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说就是想在波形上设置一个参考线,按下CTR+M,弹出对话框设置好后,按确定就会推出。不知有没有解决方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