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调整layout使得nmos的sca scb scc 等WPE参数变小

楼主(2013-04-27):
ATT
   Thank you

楼主:
没有人有这方面经验么?

网友:
对称;不要为了面积用最小的rule。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刚上传一个这方面的文档,你可以参考下。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92624&extra=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STI的SA SB参数
    WPE的SC SCA SCB SCC 似乎很难调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知道,但是现在前仿WPE参数默认为零,后仿差蛮多
    而WPE的参数在layout上很难改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啊~~
    这个前仿默认为零,layout又很难改小了,比较坑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28nm制程的pre-simulation的spice model里没有预设这些寄生?不敢想象。。。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WPE的,其它的都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悲催。。。
    那你要怎么办? 拉很大距离,xrc结果里的SAC/SBC/SCC值依旧很大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知道你说的不是sa sb。你想让sca,scb版图后为0,定的目标不是很正确。你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些参数为0呢?就是因为前仿是0?如果你的电路里这些参数不是0,难道你的电路就无法工作了?给个类比:我们前仿时没有寄生电容,是不是后仿时也一定要让后提取的寄生电容为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几个参数虽然很复杂,但也是有公式可查的,拉大到阱的距离一定会减小其影响,但是拉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应该效果就不明显了,再就是这参数与四周的距离都有关,有一个地方过近,就是瓶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试过single的,N多multiple的,guardring的,multiple的稍微小点,其它的相关性不大
只能改design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们是第一次做28制程吗?因为我比较诧异pre-simulation里居然没有预设WPE相关的一些参数...
   传说65nm以下WPE&STI对device performance影响很大的。
   就当做积累经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TT corner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现在是under SS/-40C/0.9 power
    performance 和 power consumption 的tradeoff 变得有点 critical
    root cause 就是几个管子的 SCA 后仿太大了

    我们做design的时候寄生电容早是有预估上去的,even一些其它的因素也是在schematic有加的,
    SASB参数有经验而且layout可以考量的
    SCA/SCB/SCC参数发现是不容易在layout上tune的,而且直接比较难估计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工艺model有提供的具体的SCA 参数与版图参数的计算公式么?

    不知道你抽的跟well edge or pick-up的距离关系相关性这么大?
    我抽的还是仅跟od有些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之前做过一个低速的ADC基本上没问题,
    现在在做高速serdes,SS/-40C/lvt corner 有点问题
    哈哈,就怕这参数不牢靠,现在电路调整过去了
    不能为了这个corner的WPE牺牲掉typcial的一些spec
    any potential risk should be avoided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防患于未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做analog design的就得事无巨细算无遗策啊~~
    不过片子回来经常还是太骨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t的文档里有讲过这几个参数的公式,其他一些文章里应该也能找到,甚至直接从提取文件里反推也能推导出来。只是这些公式太复杂,不直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
    可能管子size在那SCA/SCB/SCC都已经有局限了
    我看到有个是关于W,l的公式,但是跟extraction的差好多
    哈哈,还是喜欢经验主义直接上layout调
    现在是担心一点model在这些condition下准不准的问题
    不想跑太多corner额

网友D(2014-04-18):
对比过,在layout上,如果od只是刚好覆盖pmos 或者nmos管,那么提取出来的sca比较大,如果,OD覆盖mos超出很多,那么提取出来的sca就很小。

网友(2016-07-08):
前仿和后防搞一致可能吗?

网友E(2019-12-12):
引用 网友D:
对比过,在layout上,如果od只是刚好覆盖pmos 或者nmos管,那么提取出来的sca比较大,如果,OD覆盖mos超出 ...

请问您说的OD指的是有源区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您说的OD指的是有源区吗?

不是有源区,应该说是OD2,用于区分高压device的layer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源区,应该说是OD2,用于区分高压device的layer

对于需要match的PMOS而言,距离NW边缘越远,WPE效应越小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对于需要match的PMOS而言,距离NW边缘越远,WPE效应越小吧。

所有的mos管都是这样的,你可以试试改变OD2大小,然后重新提取RCX,看参数有什么变化

网友F(2021-01-05):
引用 网友D:
所有的mos管都是这样的,你可以试试改变OD2大小,然后重新提取RCX,看参数有什么变化

...

确实,将NMOS的OD2层四边都增加5um将会使得SCA降低10倍左右,确实能够降低sca、scb、scc的值。但是这改变还不知道会不会造成DRC的问题。

网友(2023-05-16):
引用 网友D:
所有的mos管都是这样的,你可以试试改变OD2大小,然后重新提取RCX,看参数有什么变化

...

谢谢大哥,很有用,非常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对比过,在layout上,如果od只是刚好覆盖pmos 或者nmos管,那么提取出来的sca比较大,如果,OD覆盖mos超出 ...

请问OD在版图里是那个层次呢

网友H(2023-07-19):
引用 网友G:
请问OD在版图里是那个层次呢

smic 的TG 层,TG:IO2 thick gate OX area

网友(2023-08-28):
引用 网友H:
smic 的TG 层,TG:IO2 thick gate OX area

感谢

网友(2024-06-24):
大佬,想问一下这个最终怎么解决的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I(2025-07-21):
引用 网友F:
确实,将NMOS的OD2层四边都增加5um将会使得SCA降低10倍左右,确实能够降低sca、scb、scc的值。但是这改变 ...

增加5um会不会有点浪费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I:
增加5um会不会有点浪费面积?

根据你电路的影响来评估,不一定要增加5um。你可以在后仿真的netlist中手动修改关注的管子的SCA、SCB、SCC,这样子确认降低到多少可以让后仿真结果能够满足需求,再去调整dummy的宽度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