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扫描压缩(DFTMAX)求助

楼主(2013-04-27):
小弟帮导师用DFTMAX进行扫描压缩时,会出现如下图所示错误,然后软件无法生成压缩和解压缩逻辑。

求指点~~

网友:
综合的时候看看有没有dft相关的error,warning啥的

楼主:
神一般的回复速度
问题出现在insert_dft阶段,还没到用DC增量编译的阶段。

网友(2014-09-27):
最好把你相关compressor的设置脚本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