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ISPICE的SPICE Explorer和Avanwaves查看器两则的差异。这个都大家会的

楼主(2013-04-27):
SPICE Explorer 是另一个需要安装的软件,

Hspui有个查看器。

他们有什么差异?

在windows下 是不是只用安装Hspice_vB-2008.09 这个软件,就已有波形查看器了。

SPICE Explorer b2008.09 这个软件不是必须的。

我想做 运放的仿真用。

能解释下这两个软件的差异和关系。  度娘和谷歌 没有收到有用信息

楼主:
看的人挺多的。没有人回复的  好悲哀

网友:
Spice explorer的功能更强大一些吧,个人感觉。Avanwaves是hspice自带的波形查看器,Spice explorer是synopsys收购sandwork后得到的产品。都是波形查看器,不必过于认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我了解一些。

我要在公司的电脑上安装hispice软件。
我之前
ic5141里面的仿真器。
现在公司电脑是windows系统

学习hispice软件。面对 各种软件不知道用那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