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CDC工作频率

楼主(2013-04-27):
请教各位大侠。DCDC工作频率是否越大越好吗,希望能说明哈原因?输出纹波与那些参数有关。

网友:
找个产品手册看看就会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个产品手册就会了?

网友:
产品手册上有一些文波大小的计算公式,工作频率高了效率低,电感电容可以取小一点。这些产品手册上都会有一些

楼主:
那你能否给我推荐一篇?

楼主:
我自己解答:工作频率越大功耗越大(功率管的功耗),根据P=CV2F(其中2是平方),可以得到频率越大,功耗越大,输出纹波因为频率越大而变得很小,频率高带来的好处是所用的电感越小。从系统角度分析才能得到。

网友:
datasheet里面应该有公式

网友:
频率高带来的好处是所用的电感越小;那么自学成菜同学就要问一下了:电感用小点有什么好处?
是电感越小越便宜吗?还是基于其他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感体积小,成本低;PCB板面积小,成本也低。还有就是现在的电源小型化,微型化,所以。。。。。

网友:
只能通过提高频率来减少纹波吗

网友(2013-05-27):
回复 网友C:

滤波电容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2013-07-05):
我的理解是电感小,在Q值一定的情况下R小,提高了效率。

网友:
频率越高,分布参数可能要考虑一下。电感可能就不是电感了,它可能为电阻、电容了。

网友:
不一定,要看负载的要求啊

网友(2013-08-17):
回复 网友D:
确实如此

网友:
我觉得是因为电感小了,DC-DC的瞬态效应就变好了。那么在负载对电流需求突然变大的时候,DC-DC能够跟上节奏而不至于阻碍DC-DC的电流输出。个人理解,不知对不对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成本角度,相同材质的电感,感值越小成本越低,但是感值太小Q值较差点,所以大多会选择品质因数相对好得小电感,从设计的角度就要考虑感值小到什么程度有优势。

楼主:
回复 网友E:

的确是这样,针对不同材质的电感,因频率产生的分布因数肯定不一样,频率太高也不行,会导致mos功耗太大.

网友(2014-03-25):
纹波变小效率变差

网友(2014-07-02):
如果是电流模Buck的话,电感好像对瞬态效应没什么影响了。

如果是电流模Boost和Buckboost,还真有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感小了可以达到integrate-able level

网友:
Current ripple和频率成反比,即Freq越大ripple越小
ripple越小,可采用的电容电感组件越小,即freq越大体积越小
但是freq越大动态损耗越大,所以也不是freq越大就越好。
但现在频率升高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可以把供电模块做小,节省面积和成本

网友:
开关频率增加有利于集成,因为高开关频率可以选择体积更小的贴片电感,甚至于把它集成到芯片内部。但是开关频率高了,想要做到大电流,电路的复杂度就增加了,其实不容易做。另外,开关频率高了,可能会和某些通信的频段重合,需要避开。

网友:
肯定不是越大越好啦,高频是有集肤效应的

网友:
其實不一定,就前面幾位大大說的,電容/電感值可以降低但是有時候也會影響效率。

网友(2014-08-10):
这个基本都是要折中考虑的,电路设计就是一门高于艺术的艺术,开关电源中一些新的开关技术的加入,会让损耗降低,开关频率到了某一个节点之后也许会有新的方向

网友:
1. 频率越大,动态损耗越大
2. 频率越大,current ripple越小
3. current ripple越小,可采用的inductor就越小
4. inductor越小,整体电路体积越小,更省钱,更轻量
5. 整体趋势是频率升高,体积减小

网友:
自己懂了一些,也学到一些哈

网友(2016-10-28):
ghj积极解决客户根据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