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只有端口信息的gds能产生正确的FRAM吗?

楼主(2013-04-27):
在Milkyway中导入gds产生FRAM view,如果把模块内部的器件都删除只保留端口的位置信息,这样产生的FRAM在完成整个后端的时候,最后得到的gds文件在Virtuoso中可以看到所有信息吗?Calibre 中能进行DRC和LVS验证吗?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当然能,PR前期很多时候都是用这种临时的外框来作业
在mergeGDS时换成真实GDS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您的解答。因为之前没有这样弄过,请问你说的

在mergeGDS时换成真实GDS即可

这个具体怎么实现?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导入子层gds->然后导入icc gds覆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