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华虹 .35um工艺的一些疑问请教

楼主(2013-04-27):
各位大侠,问一下:
1. 0.35um工艺的模型用在ICC里头总是觉得不够,因为工艺库本身里头很多参数缺失,这样的话,是不是应该换回ASTRO呢?本身也没有tlu+文件,是从itf中产生的。
2. astro里头在布局布线完后,会有drc,lvs的gui窗口可以调看,ICC里头没有么?找不着。
3. 0.35um工艺库模型里头是不是基本上不带hold time的选项,我只要加set_clock_uncertainty -hold 0.1  [get_clocks CK],就无法跑cts,修不过来。

楼主:
沉了哦,顶起。

网友:
1、Astro能做的ICC也能做。
2、ICC也有,默认快捷键是Ctrl+Shift+E,gui的verification里也有
3、做cts的时候要什么uncertainty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你的答复。还想问下:ICC里头是否可以对时钟网络设定,不插入任何buffer,让其根据进来的clk来优化各个触发器的摆放位置,即clk到各个触发器的距离等长呢?从placement开始就应该进行这一步?因为先前划分模块了,如果按正规来走,单时钟的优化就有level 20之多。实在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