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滤波器Q值

楼主(2013-04-27):
在制作滤波器时,电感的Q值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因素。如何才能改变我们的电感Q值呢?

网友:
好像我们不能改电感的Q值吧。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型号与厂家的吧。

网友:
选择不通的厂家型号得到不同的Q值

网友:
不同廠家的電感Q值會有差別。
看看TDK還是MURATA這些有高Q值電感系列可以選擇~

网友:
先厂家吧?一般不自己做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