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推荐一款FPGA开发板~

楼主(2013-04-27):
小弟想自己买一块FPGA开发板练练手,请问大神们有什么推荐吗?最好是价格还可以,网上能找到的参考资料也不少的

网友:
没钱就买黑金或特权的吧

网友:
楼主记得,如果你不是做信号处理之类的,就一定要买一个什么接口协议都有的,功能足够强大的,可以让你在学习道路上畅通无阻。。。当初我就是买了个小龙卷风,结果到真正做项目的时候,各种瓶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常用到的接口有哪些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说得有些口误,其实我想说它开板上上带有各种接口协议芯片作为开发资源的,比如DDR3的内存、PCI设备、CAN设备等。。。你如果不做数字信号处理,迟早会遇到这些复杂的协议,最好有个实物来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