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bootstrap的sfdr仿真

楼主(2013-04-27):
各位大侠,我采用smic18工艺仿真250MHz的bootstrap开关,采样电容采用2pf,SFDR性能在低频还可以,高频上不去,bootstrap采用常规结构设计。仿真图如下,请问各位仿真能够达到什么指标

楼主:
上图的频率分别是300MHz,200MHz,100MHz,10MHz,50MHz

网友:
sfdr不懂,但是建议楼主截图用png格式,位图文件太大而且还占带宽。

楼主:
没人做过吗?

网友:
这个和信号幅度也有关系,我做过800M的,整体SFDR85dB以上,电源1.8,但Vp-p只有680m,再大就掉了。

网友(2017-03-24):
奥德赛发给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