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ltera 的 triple speed ethernet 如何配置100M自协商

楼主(2013-04-27):
采用altera的triple speed ethernet 生成的PCS only core, core带有TB, 采用两个CORE对接测试100M自协商没有配置成功,如下是1000M自协商的配置,core能正常运行,但是吧速率改成100M就失败,有那位大侠用过吗?谢谢!

parameter TB_TXFRAMES = 5 ; //  number of frames to send in Txs path
parameter TB_TXIPG = 12 ; //  Inter Packet Gap used by RX generator
parameter TB_LENSTART = 100 ; //  length to start (incremented each new frame by TB_LENSTEP)
parameter TB_LENSTEP = 1 ; //  steps the length should increase with each frame
parameter TB_LENMAX = 1500 ; //  max. payload length for generation
parameter TB_MACLENMAX = 1518; //  max. frame length configuration of MAC
parameter TB_PHYERR = 1'b0; //  Generate PHY Error
parameter TB_CHAR_ERR = 0; //  Insert 10b Character Error
parameter TB_CHAR_ERR_NUM = 6; //  Number of Consecutive Character Error
parameter TB_ENA_AUTONEG = 1'b 1 ; //  Enable Auto-Negotiation
parameter TB_PCS_LINK_TIMER = 512 ; //  Link Timer
parameter TB_PARTNER_LINK_TIMER = 128 ; //  Link Timer
parameter TB_TX_ERR = 1'b 0 ; //  Enable GMII Error
parameter TB_PARTNER_PS1 = 1'b 1 ; //  Pause Support Encoding
parameter TB_PARTNER_PS2 = 1'b 0 ; //  Pause Support Encoding
parameter TB_PARTNER_RF1 = 1'b 0 ; //  Remote Fault Encoding
parameter TB_PARTNER_RF2 = 1'b 0 ; //  Remote Fault Encoding
parameter TB_PCS_PS1 = 1'b 1 ; //  Pause Support Encoding
parameter TB_PCS_PS2 = 1'b 0 ; //  Pause Support Encoding
parameter TB_PCS_RF1 = 1'b 0 ; //  Remote Fault Encoding
parameter TB_PCS_RF2 = 1'b 0 ; //  Remote Fault Encoding
parameter TB_ISOLATE = 1'b 0 ; //  Remote Fault Encoding
parameter TB_SGMII_ENA = 1'b 1 ; //  Enable SGMII Interface
parameter TB_SGMII_AUTO_CONF = 1'b 1 ; //  Enable SGMII Auto-Configuration
parameter TB_SGMII_1000 = 1'b 1 ; //  Enable SGMII Gigabit
parameter TB_SGMII_100 = 1'b 0 ; //  Enable SGMII 100Mbps
parameter TB_SGMII_10 = 1'b 0 ; //  Enable SGMII 10Mbps
parameter TB_SGMII_HD = 1'b 0 ; // Enable SGMII Half-Duplex Operation

网友(2013-11-15):
目前也在整 基于Altera FPGA的 ethernet 100M通信!你所使用的ip是 Quanturs 宏库中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