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一般要仿哪些参数?求大侠指教

楼主(2013-04-27):
比较器一般要仿哪些参数?求大侠指教

网友(2014-01-15):
失调 建立时间  功耗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功能,2.传输延迟,
3.输入共模电压范围,
4.输入差模电压分辨率,
5.输入失调,
6.输入迟滞,
7.输入寄生电容,
8.等效输入噪声电压,
9.(kickback 噪声(针对动态比较器)),
10.电流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