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MC1496构成鉴相器,滤波放大后始终存在较大幅度的噪声

楼主(2013-04-27):
请教各位朋友,我有一个项目,其中有使用模拟乘法器构成鉴相器(phase detector)。乘法器的两个输入信号(一个是载波输入、1V左右,一个是调制波输入500mV左右)都是100KHz的正弦波,其输出通过差分运放取出并进行低通滤波放大,从而提取调制波信号相位的突变。理论上,调制波信号无变化时,低通放大后的信号应该为0,但是现在最终的输出信号存在较大的噪声,甚至能够淹没由于相位突变产生的有用信号。我对于模拟乘法器的理解不深,因此对于电路输出的噪声的来源有些头大。所以请各位有类似研发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是被限幅了。最好贴出你的电路,俺记得OnSemi有个AN的了,关于这个IC的,里面有计算公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