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platform flash prom无法烧录

楼主(2013-04-28):
fpga和prom分别是xc5vlx110t+xcf32p。
烧录软件impact
usb烧写器

原来的板卡是金手指的,可以烧录。
改版后,分为载板和子板:jtag接口在载板上,fpga和prom在子板上。载板和子板通过一对连接器连接。
烧录文件是mcs格式
新老板卡都是xcf32p在jtag链首,jtag链上就这两个器件。现在是新板卡出现prom无法烧录的问题:

1、载板到子板的线连接没有问题,接触良好

2、在impact里,fpga和prom的ID均能正确识别,jtag链也显示正常连接。

3、可以对prom进行program,但是verify时会报错。空白检查时显示器件也为空。将回读的文件与原有文件做对比,只有前两行一样,剩下的都不一样。

4、将老板卡的prom擦除后,换到新板卡上,还是无法烧录。

5、同样的mcs文件可以在老板卡烧录

6、直接用bit文件烧录fpga,可以成功烧录

7、将fpga的tdi和tdo短接后,无法识别prom,显示一个未知设备

8、试过的5块板卡,都有这样的问题,应该不是焊接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在新板卡上,PROM的38脚悬空了。接到3.3V就能烧录了
借鉴了xilinx的技术支持链接:AR# 18531
http://china.xilinx.com/support/answers/18531.htm
回头又看了一下xcf32p的手册,内部结构分为四个块:JTAG接口,存储区,解压器,串(并)行接口。
PROM的ID是固化在JTAG接口区的。VCCj为JTAG接口供电,只要VCCj正常,那么PROM就能被识别到。但是要把数据烧录到存储区,就要保证其余的VCCint和VCCo正常才可以。
这应该就是PROM的能被识别,JTAG链也正常,但是无法烧录的原因。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