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皮尔斯振荡求助

楼主(2013-04-28):
最近在做一个10M的皮尔斯振荡器,10M晶振模型用的是 Cm=22fF,Lm=11.5mH, Rm=9.63欧姆,C0=4.23pF。 晶振电路使用的是单 NMOS 管 加 反馈电阻。
现在怎么仿真都不起振。我想知道的是,请问对于晶振的整个环路,如何仿真环路的相位和增益,比如,怎么才能仿真出电路在10M处环路增益是大于1的,而相位是360度?
还有电路的负阻怎么仿真,如何添加激励呢?谢谢

网友:
你用哪种工具,spectre or hspice,另外在XI和XO各自挂个30pf的电容
如果用spectre,精度就用moderate. 如果用hspice,则要加入
.option post=1
.option accurate=1
.option interp=1
.option method = "trap"没有这一条命令语句是不会起振的.默认情况下是gear算法.

网友:
cadence spectre仿真设置:TRAN仿真,选conservative ;options--maxstep设置1ns(根据情况调整),method选项选traponly

网友:
很想知道为什么是用单 NMOS 管 加 反馈电阻?而不是用反相器?

网友(2013-05-30):
我仿真是这么设置的,post=1,method=gear,gear的一个什么要设为3,accurate=1,tran的步进设小一点,一般几十到几百ps,
我仿的是一个16MHz的晶振,现在可以起振,不过频率在稳定后最大为10.086M,最小16.026M,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偏差。

网友:
更正下,最大16.086,最小16.026,按说应该是一个固定值才对吧?就算小有偏差,也应该是几Hz的偏移吧

网友(2014-12-02):
l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2021-09-07):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