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皮尔斯振荡求助

楼主(2013-04-28):
最近在做一个10M的皮尔斯振荡器,10M晶振模型用的是 Cm=22fF,Lm=11.5mH, Rm=9.63欧姆,C0=4.23pF。 晶振电路使用的是单 NMOS 管 加 反馈电阻。
现在怎么仿真都不起振。我想知道的是,请问对于晶振的整个环路,如何仿真环路的相位和增益,比如,怎么才能仿真出电路在10M处环路增益是大于1的,而相位是360度?
还有电路的负阻怎么仿真,如何添加激励呢?谢谢

网友:
一般差不多的参数都能振。建议先看看谐振电容是否满足要求,一般12P,11P?也就是两端挂24P或者22P电容。另外,瞬态仿真的话步长大约100p或者10p,不然不能起振也正常。还有给晶振电感或者串联电容加个初始条件,有助于起振。如果像模拟真实情况的起振过程,VDD加个上电过程就好了。
还有10M晶振反馈电阻大约需要150K以上,最好接近1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