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case语句中的匹配

楼主(2013-04-28):
foreach(inst cv~>instanceMasters~>cellName
        case(inst
             ("VIA*" nil);问题就在这,遇到以VIA开头的字符我就不操作,但是怎么匹配呢。"VIA*"我试过是错误的
             (t printf(....))
             )
         )

求助啊!

网友:
是不是
case(inst
("^VIA.*" nil)
(t printf(...))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种用在vim中这都是正确的,但我这因为有一个“”,所以 ^  和 .*都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试

    foreach(inst cv~>instanceMasters~>cellName
        cond(
             (rexMatchp(("^VIA.*"  inst) nil)
             (t print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