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case语句中的匹配

楼主(2013-04-28):
foreach(inst cv~>instanceMasters~>cellName
        case(inst
             ("VIA*" nil);问题就在这,遇到以VIA开头的字符我就不操作,但是怎么匹配呢。"VIA*"我试过是错误的
             (t printf(....))
             )
         )

求助啊!

网友:
确认你的VIA的cellName可以用"VIA*"来识别?
因为据我所知,有的PDK lib里VIA的cellName是M4_M3,M2_M1,...等.

网友:
了解下。LZ 说的没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去匹配的是字符,所以可以匹配的,但是问题在于VIA*中的*号无法在双引号中被识别,被认为是普通字符。所以匹配不到

网友:
加了双引号后字符*就不是通配符了,不可再匹配其他字符了,只能代表它本身了。建议去掉引号试试

网友:
skill没有所谓的正则匹配吧? 你就把这个字符串的前三个字符取出来 判断是否是"VIA"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反向操作也不错,那怎么可以从一个字符串中取出前三个字符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纳,但去掉后我试过是不对的

网友:
试试

    foreach(inst cv~>instanceMasters~>cellName
        cond(
             (rexMatchp("^VIA.*"  inst) nil)
             (t print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