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高手指教UPF中如何表述片外断电?

楼主(2013-04-28):
请问在UPF中如何描述片外断电模式?
如果芯片有两种供电,分别为供电电源1和供电电源2。其中有一个工作模式就是通过切断供电电源1对芯片进行片外断电,但芯片中有1个模块其供电电源连接的是电源2,而电源2要维持永久供电。
那么写UPF时在创建电压域时该如何写,需要有特殊选项吗?
据悉CPF有类似写法如下:
             create_power_domain -name PD_Ext -external_controlled_shutoff -default
那么,UPF对应写法是什么?
另外这种关断方式,还需注意什么?UPF还有特别的描述吗?
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