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自带元件库里有没有可以模拟二极管特性的元件?

楼主(2013-04-28):
就是当两端压差达到0.7V时,开关导通,否则高阻,怎么去模拟这样的特性?

网友:
找个工艺库不得了吗?  或者找人写个veriloga。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帮我写个veriloga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ahdlLib中直接调用diode就可以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库是做什么用的?都是用veriloga写的元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yes,,,,,,,,,,,,,,,

网友:
可以直接调用的。。。。。。如4楼所说。。

网友:
那个库 就是 cadence  自带的元器件库。。。

网友D:
analogLib中有vcres吧

网友(2023-01-03):
引用 网友D:
analogLib中有vcres吧

请问这个压控电阻 V/R转换因子如何设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