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buf location

楼主(2013-04-28):
請教大家,clock buf若放在同條row上,又放的很近時,對power會很耗電
在encounter或icc能否讓相鄰的clock buf不放在同個row上
或有什麼方法能解決這種耗電的情形?

网友:
请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很耗电?
也请问一下你用的工具是什么

网友:
为什么很耗电?

网友:
ckbuffer驱动大,翻转率高,如果几个比较大的ckbuffer放得很近,局部容易出现IRdrop问题。如果用的是encounter,可以在时钟树文件里对ckbuffer设CellHalo ,长宽自己定,这样长时钟树的时候就不会把ckbuffer靠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cell halo會把其他cell推開嗎?

网友:
那个CTS spec文件里cellHalo只针对clkbuffer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工艺
我记得tsmc里面是有dcck buff的(每个buff都包了一个dcap) 可以避免这类问题
也可以把所有的ck buff抓出来,在左右加上dcap4,再legalize_placement -incremental 然后fixed dcap

网友:
set_clock_cell_spacing 其实和 大家说的差不多 , 就是旁边多padding一些距离而已,

网友:
specifyCellPad DCCK* 10
refinePlace